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电压跳变问题?

楼主(2011-07-13):
     我觉得 一般修液晶显示器 只要屏不坏 都好修,大不了就改个通用板去。 但是那就不叫修,叫换了。对于电源板 输出电压有跳变,我觉得最不好修了,修了很多次都没有修好,只有改的通用板,还有就是驱动主板要稍微难修点点,不知道各位同行对于电压板 输出电压跳变,有和见解,谢谢各位各抒己见。

网友:
各位 前辈  都没有 发表 点点  一件啊???

网友:
电压跳变一般引起的元件,光藕、PWM芯片 、滤波电容、PWM芯片供电脚电阻值变大、RT脚电阻变值、开关管变压器不良。

网友:
我修的电压跳变一般是电源板的问题,带不动驱动板导致跳变

网友:
谢谢 版主 的意见  但是你说的 这些 我基本上换完了 电压 还是要跳变  ,真的没有法了

网友:
就是 没有换 变压器

网友:
就是电源板  输出电压有跳变  带不起负载。

网友:
大哥啊,肯定短路或微短路啊,电压达不到,一加负载电压几乎变O,这个很好修的

网友:
高压板短路也会电压变低。。。。

网友:
  这个 我晓得  反正 我们这儿 修显示器的 都说 电压跳变的  不怎么 好修就是了。

网友:
遇见过,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