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方正FH980-WA

楼主(2011-07-13):
今天接到一台方正FH980-WA  开机用一会就黑屏  打开以后 把高压线圈加焊 显示正常 修复  于是进行测试 大约20分钟左右出现 屏中间出现一条横线 一会在出现2-3条  关机等一会在开 一切正常 在用半个小时 又出现横线
用通用驱动板代换 故障依旧 换屏线 电源板 也是故障依旧 有高手遇到过这情况 怀疑是屏坏了 有高手请赐教 谢谢

网友:
确实是屏坏了 遇到过好多台了

网友:
回收这种故障的显示器。

网友:
屏基板上的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