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C0的一种原因

楼主(2011-07-13):
一块型号为P41BMD的845主板,能点亮,但有一些毛病。板子本身很脏,用洗衣粉洗了一下,烘干,结果点不亮了,诊断卡跑C0。寻寻觅觅开始寻找原因。大约几十分钟之后,开机后居然跳过了C0,一路跑码亮了,之后一直正常了。分析原因,应该就是CPU座里面针脚有水分,造成针脚短路,水分干了之后就好了。也就是说,CPU座针脚短路是跑C0的原因之一。
此板洗完后毛病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比如,不能进PE,不能用光驱装系统等等。

网友(点评):
恩,直接跑CO的座子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洗衣粉不够专业吧

网友(点评):
不会有比洗衣粉洗得更干净的东西。

网友:
真是羡慕楼主的下载分

网友(点评):
下载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我搞维修需要下载的东西很少。不过LZ如果只参加远程培训,而没有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独到发现,想要得到下载分也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点评):
有一个C0专题讨论帖,老大们都对跑C0作了精辟阐述,我只是印证了其中的原因之一。

网友:
其实吧。我也经常用洗衣粉洗主板。感觉也没什么不妥的

网友:
没试过用洗衣粉洗主板,会不会洗了之后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呢?

网友:
有时候我压CPU座的时候明明BGA已经压好了,可就是不显示,还是C0,然后就又BGA了一次,但是还是不好,可是我感觉我已经做的可以了,仔细一想原来,我弄焊宝弄多了,CPU座里面的针弄的跟CPU接触不好了。

网友:
东海之鲲 老有才了,呵呵,你不怕板子长毛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