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拆到这一步就拆不去了

楼主(2011-07-13):
目前正在学习显示器的维修这一块,在家把自己的液晶拿出来试验。。可拆到如图,我就拆不去了

我想全部拆下来,看看液晶到底是什么样子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拆开容易,装回难呀,小心液晶屏,灯管搞坏了.
晕,LZ是07年注册的
如果是好的显示器,就不要继续拆了,,不然要报废了,,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哪里有螺丝就卸,哪里有卡子就搬开,小心点就是,没有拆不开的
新手建义不要搞屏,要搞也要拿报废屏。液晶屏里面就一块液晶玻璃(易坏),一块背光板,几层背光纸,2组灯管。。

网友:
从边 上用刀片把卡钩一个个的压开 把屏拆开

网友:
这都是卡扣扣着的  如果显示器是好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拆了

网友:
建议先拿个坏屏练手

网友:
要胆大心细,才能万无一失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液晶我拆下来了,现在想把灯管拆下来 也就是最后一步了

网友:
呵呵 你只是松掉子几粒镙丝钉 离折屏还有点远

网友:
楼主很有实验精神,注意环境影响!

网友:
我见过  里面就是几层白纸     如果是好的 建议不要拆了    拆了在装上  要是装不好 会漏光的

网友:
当心软排线~~~

网友:
胆大加心细!我今天也拆了一片把水处理掉

网友:
呵,装不回去你就头大了

网友:
{:soso__2033318483198806627_3:}液晶屏我是闭着眼睛拆

网友:
屏终于拆下来了   不是很厚

这个是几层白纸后面的玻璃 和灯管

这块屏主要是漏液,很大一块

网友:
精神可嘉
坏屏的话随你怎么搞都行

网友:
别把灯管 干碎喽 啊

网友:
如果屏是好的话,现在也坏了吧

网友:
你这漏液的就是废品屏 折装一下 练习手艺也好

网友A:
重新还原后,出现这种情况了~~~可能是我不小心,太野蛮了,弄坏了那里?

网友(点评):
楼主是在给我们上课来了吗,现成的例子,哈哈!搁我真的不敢拆

网友:
屏电路板与屏玻璃体的连接排线脱开了 拆屏的危险性就在这里

网友:
不小心,会漏光的

网友:
以前是什么样我们也没看到啊。好像也是坏了的屏啊。只看到你重新装好的图像。

网友:
仔细看看结构很简单的!~

网友:
拆过一次就好了

网友:
这个屏没用啦,三级驱动都被撬坏

网友:
拆多几个就好了..拆和装的时候 一定要用手指顶住玻璃..装铁框的时候玻璃一定要放到位..很简单的.

网友:
屏线路坏了 哈哈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你把屏上的引线弄坏了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新手学习,求真相。

网友:
哈哈、楼主太NB了、以前是好的话就搞坏了、浪费了、应该找个坏的试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还原后,出现这种情况了~~~可能是我不小心,太野蛮了,弄坏了那里?

兄弟精神可佳啊,屏都被你弄碎了,华佗在世也救不了这屏了

网友:
你把软排线弄坏了,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是好屏的话,弄成这样就不好和客户交待了。

网友:
软排线不知道怎么弄好,总会搞出花屏。

网友:
只要心细,慢慢的装,我拆过好多屏了,这种还是比较好拆装的!

网友:
接下来要用到小刀来搞才可以搞下来

网友:
一定要注意带屏的好坏,别压着,其它的没多大问题,不过也要注意啊

网友:
好屏可别拆哦,上次换个灯管,装上后有条竖线,郁闷,坏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是屏碎了,

网友:
坏屏随便拆没事,好的就不要那样做,弄不好就搞坏了

网友:
说实在的,很佩服LZ勇于实践的精神!

网友:
原来屏坏了,那想怎么拆都行

网友:
一般就拆到那程度,下面的不拆了。

网友:
如果是好的屏建議別拆了!! 拆了你會後悔~~除非你要換燈管...

网友: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呀,每种牌子的显示器的拆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显示器是好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拆了

网友:
坏屏就无所谓了。

网友:
拿个坏的先练手 啊 希望能拆开 啊 胆大心细 就是最终的窍门啊

网友:
边缘有卡口用刀片慢慢的撬开 注意特殊的右边有屏线别弄破楼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最好用费屏弄 要不弄坏了 显示器也玩了

网友:
楼主你太强大咯 没事烂咯 在买 钱多 继续发扬

网友:
多用废屏练练啊,,,,熟练来了在用好屏试啊。。。

网友:
拆屏没人指点很容易把屏搞坏的

网友:
LZ真强 不能弄个坏的显示器拆么,拆的时候要注意行列驱动

网友:
卡口卡扣,你卡口弄了吗/。

网友:
要小心呀,容易把屏弄坏了

网友:
注意 灰尘 唉 楼主 才学习 就干屏啊 厉害

网友:
小心一点,一点一点的拆,

网友:
感觉这屏好眼熟。

网友:
原来是坏屏!如果我有早就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