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高难度 雷打坏的 不触发

楼主(2011-07-13):
联想g430 板号la-4211p ,本来是被雷打坏的 客户说适配器也没拔掉 待机3v有关连的东西 差不多都烧了 烧了10几个东西 换好后待机0.01      按开机键 ec 32脚off有跳变  但117 pbin-out没反应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LID#3.3  ec-est 3.3  acin 3.3  remrst1.6不知道正不正常  南桥待机也正常  晶振也起振了  EC换了  南桥也换了因为是被雷打坏的 本来就烧了   bios也换了   还是一样不触发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下 不触发还要哪些条件啊???

网友:
图纸 在这里

LA-4211 JIWA1_A2 REV2.0.pdf

网友:
remrst是3.3v吧

网友:
是RSMRST 正常输出为3.3V ,底了就不正常了 查是EC本体拉低了还是ICH拉低了,撬起RSMRST脚即可!

网友:
撬了 没有用啊  还是1.6 后面又换了新的ec 还是1.6  现在没办法了

网友:
RSMRST有个上拉电压吧?

网友:
我也没有办法了 你要仔细量哦!注意细节,祝你成功。

网友:
有没有把网卡拆掉啊,如果不行的话应该是IO跟南桥问题

网友A:
打雷坏的。基本上都要拆网卡了。

网友B:
RSMRST 3.3V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3.3V才正常,

只有1.6 后面又换EC 南桥   还是1.6  不知道EC 还有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雷坏的。基本上都要拆网卡了。

网卡都打了个洞 还没装呢

网友:
EC 自身复位没满足看 晶振 供电

网友:
拆了网卡不行再换南桥和ec,我遇到过南北桥和u一起打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