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不通电

楼主(2011-07-13):
今天客户拿了个显示器是不通电  。我就马上就拆开了    他以前好像拆过  特别好拆   几分钟拆开了   仔细一块是那个400v的电容爆了  什么也没想就那了个电容换上了    然后就装起来了   一通电 等亮了  好了   但是还却色  。我还以为是屏线没插好呢  有拆开从插了插 结果还是那样 我还以为是什么地方坏了     后来我又调了调 显示器的亮度什么的   就好了     。。。。。。

网友:
以前也有顾客拿来显示器说偏色叫我来维修, 我也是在按键那调了一下收了40元

网友:
有个问题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关于缺色的情况,大概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三星,19寸,图像偏红)

网友:
这么容易就修好了

网友:
有时VGA线也会引起缺色。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