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3本本怪异现象("通病")之疑团解密

楼主(2011-07-13):
经过一番努力答案出来了     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下
       之前现象:    用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
                         使用适配器死机
    (大家所说的通病)              在更换大电容后外接适配器   在进系统界面时  掉电
装入电池使用外接电源检测      电流在正常和0之间相互跳变

                     之前也曾怀疑过电容没换好  ,   经过好几次努力确定更换OK但现象依旧 (不使用电池时使用适配器掉电)

使用外接电源检测      电流在正常和0之间相互跳变------------  由此判断是  外接电源和电池之间的供电在相互切换
                      由此判断外接适配器的检测信号(ACPRES)  出问题

经查看TI_BQ24721_QFN_32P  资料得知------------ 11PIN VREF5 产生由   5PIN  ACDET   决定
只有当外接电源电压由R519   R517分压产生后的电压大于芯片内部1.2V电压     之后才会检测为有效

正常情况下19V电压 经过衰减  到分压时    一般为18.5-18.6左右     经分压约为1.24V
此电压大于芯片内部的比较电压1.2V    --------------  此时芯片认为外接适配器有效

假如当我们适配器输入电压为17.9V  则经过分压后    电压为1.19V
此时该电压小于1.2V比较电压
此时就算你插入的是一个OK的适配器,芯片也会认为你未使用外接适配器

因此  由此得知该机型外接适配器的最低电压为18V+

此电压对于我们常用适配器过于苛刻,  因此将原来的R517  30.9K  改为33K
此时适配器的输入电压范围-------17V--19V

经修改分压电阻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 新手操作失误  后两张发重复了   请大家见谅

网友:
  终于有人认可了    这烂问题把我和兄弟们弄惨了   弄了一晚上才弄明白呢
不说很好  至少感觉还可以啊   可就是没人顶
我新人啊   米分下图   纠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还是不怎么清楚!

哪里不明白的,我尽可能告诉你

网友:
很好,继续努力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支持
       该问题已经解决
       由于外接适配器坏   导致的此芯片屡次烧坏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呢 不过故障和你的有点不同,我的是电池开机 外接电源不开机,值得参考~不错~

网友:
设备器嘴巴松了吧!

网友:
感谢大师傅哦

网友:
比较强悍啊 楼主

网友(2011-09-08):
嗯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此贴不错  该加精啊 呵呵  顶!!!!!!!!!!!!!!!!!!!!!!!!!!!!!!!!

网友:
有点不明白。。。但是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可以吗,水平不低吗

网友:
这点电压  说明基础很好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的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

网友:
好帖子干得真不错

网友:
值得学习学习 楼主基础蛮扎实的嘛

网友:
学习,膜拜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