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判断桥坏了,会不会太武断了?求思路 (已解决,确定不是桥坏附思路)

楼主(2011-07-13):
七彩虹C.NC65-M2主板
无Vcore,无1.2_HT

先重点排查了1.2_HT,电路由LM324组成.测量HTVDD_EN没有电压(对地二极管值512),把电路断开测量也没有,把控制的三极管拆掉,输出1.2V正常.HTVDD_EN直接进桥.
再排查Vcore,发现EN脚没有电压,断开00电阻也没有,测量二极管值也是512,属正常,跑线也直接进了桥.
于是重新测量一次其他电压和两个晶振,都正常.就上BGA补焊,补后问题依旧.
由此我断定是桥坏了,不知这样能不能100%确定桥有问题?求个思路

网友:
感觉很多时候“判断”桥的好坏只是凭经验或者感觉  除非有明显的情况。因为桥本身内部太复杂了。好象我修过一个U IC的EN来于NF3的桥,当时也是没有这个信号,根本就没测量桥的工作条件,直接杀了换上OK。

网友A:
EN脚还有一路经过电阻提供上拉电压的 先查下 不要误判了 还有桥的自身几个供电都测下

网友:
如果有利可图我也会换桥的尝试,可惜这个板今天的角色就是一个实验品.难得遇上两个EN信号同时没有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脚还有一路经过电阻提供上拉电压的 先查下 不要误判了 还有桥的自身几个供电都测下

桥的供电都测试了,应该说整板的供电都测试了,只有这两个电压没有出来,没出来的原因是EN信号没有到位.
网卡已拆下,桥的输出没有发现上拉,理论中桥的EN输出脚也不需要上拉对不对?

对了,有一点:IO没有换.

网友:
这块板决定不走平常那些几十元修板的路线,尝试一定要搞好,除非换桥.
于是连夜把该测的都测量了.
也决定不动IO,先把问题确定了.
点上一根软双,烧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NV桥与intel不同
先有PG再有Vcore_en,最后才有HTVDD-en
探头放到灰线,上电后始终没有电压或跳变
精神来了,测量atx pg针,510二极值
先简单跑线画了个草图,TM平生最恨画这个.
画好就知道重点在三极管上了,测量果然三个极都没有值
找个昂达的料板拆了换上
非常兴奋的,看到复位灯闪了两下.......
想起明天只收几十元,那兴奋劲又下去-_-!睡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