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280D无背光

楼主(2011-07-13):
    今天接了老机子神舟T280D无背光,检查了一下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请问那位兄弟修过这种现象指导一下?多谢了啊?还有这种高压板是不是找啊?

网友:
找个通用的试下。

网友:
改个高压板看看效果咋样,以前我的老IBM屏线坏了也没背过。。。供参考。。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改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改一个吧,,,,楼主。。。问题应该 就在这里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助,我重新插拔高压板接口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