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主板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14):
开机风扇转了下就停电了,什么原因
主板
联想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了,把小4脚的电源给拔了试试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的还没搞定呢
我测试了,供电都正常,电流都到0.97A了接上风扇可以到1.几A,可还是掉电,已经搞了两天了。如果楼主搞定了的话麻烦说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2-04-22):
现在的主板好多智能风扇,开机转一下,就停了。检查其他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