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烘烤除潮工艺

楼主(2011-07-14):
可能大家都知道bga芯片特别是全新的,需要烘烤24小时进行除潮。
疑问一:烘烤温度有说80度的、有说100度的,....,那么哪个温度是较为合理的?
疑问二:有资料说:烘烤后需要自然冷却半个小时在焊接,这是什么道理?到底是需要冷却还是可以直接焊接?
补充一个问题:洗板水洗了之后芯片岂不是又有潮了?又要烘烤?

网友:
呵呵 我们都是 买过来直接上的  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
100度吧。我们这都是100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度吧。我们这都是100度的。

好的,目前我也觉得100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目前我也觉得100度可以。

是啊。一般我们考2个小时。

网友:
我都是烤一晚上。但是前几天做了个6100-a2的桥,芯片居然短路了。

网友:
我做桥没烤过!只不过在上桥之前会将芯片和板一起放预热台预十分钟左右!

网友:
我建议大家还是按流程来,烘烤除潮是必须的。最起码做坏了的话少了一种失误的可能性,不断总结、改善,成功率才会更高。

网友:
能用大型的超声波清洗机去清洗吗?洗完稍吹一下就OK了!(用非导电清洗剂)

网友:
我从来没烤过,连烤箱都没,bga在做成功率100%(芯片故障或不是芯片问题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