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出现ATI密码锁定

楼主(2011-07-14):
论坛里面有很多人发过这篇文章,但是很多都是没有人回答的,我也不清楚这个贴子是否有人能够答复。我先将问题描述一下。我一块硬盘,原先由于系统出了问题,进行系统恢复,但恢复不成功。到中间一半的时候出了问题,只好强制关机,换盘恢复问题仍然(每次都是执行强制关机),到最后用PE进系统发现系统无法检测到,尝试了多种方法都无法检测(没有分区盘符),但用分区工具能够检测到,进行分区提示I/O硬盘错误,后来一步一步的排除,最后用Victoria进行检测,检测出来的结果如下图所示。论坛里面有说过HDD Rock,Ultrec,Vogon,AFF Laboratory等等相关的软件,但是都无法下载。不知道有哪位朋友能够共享一下这些软件,或者说其它的方法?
补充说明一下,硬盘不是我加密的,我估计这是硬盘保护机制开启,因为这个硬盘是在重复的进行强制性关机的情况下面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密码,用MHDD里面的UNLOCK功能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用MHDD检测一下啊,如果全是感叹号就是你的硬盘加密了,用MHDD解密就好啊

网友:
加密了吧,你用MHDD扫描是不是全出感叹号啊。。。

网友:
网上找遍了都没有找到那款工具。想测试也无法使用。

网友:
找到软件测试了。是感叹号。

网友(点评):
就是硬盘加密了,如果你忘了密码就上网搜个破解软件啊

网友:
那个MHDD检测出来是感叹号,那处理的办法有哪些?

网友:
买XLY 日立专修解个ATA密码是小意思。这个相对UDMA简直太便宜了

网友:
在现有的条件基础上有没有其它有解决方案呢。硬件我知道有PCI3000配合其程序可以进行,但目前我没有这些工具。如果有哪个软件可以进行解锁,是否可以尝试呢?

网友: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硬盘被“逻辑锁”锁定

      “硬盘逻辑锁”是一种很常见的恶作剧手段。中了逻辑锁之后,无论使用什么设备都不能正常引导系统,甚至是软盘、光驱、挂双硬盘都一样没有任何作用。

      “逻辑锁”的上锁原理:计算机在引导DOS系统时将会搜索所有逻辑盘的顺序,当DOS被引导时,首先要去找主引导扇区的分区表信息,然后查找各扩展分区的逻辑盘。“逻辑锁”修改了正常的主引导分区记录,将扩展分区的第一个逻辑盘指向自己,使得DOS在启动时查找到第一个逻辑盘后,查找下个逻辑盘总是找到自己,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死循环。

      给“逻辑锁”解锁比较容易的方法是“热拔插”硬盘电源。就是在当系统启动时,先不给被锁的硬盘加电,启动完成后再给硬盘“热插”上电源线,这样系统就可以正常控制硬盘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为了降低危险程度,碰到“逻辑锁”后,大家最好依照下面两种比较简单和安全的方法处理。

      ★UltraEdit★

      首先准备一张启动盘,然后在其他正常的机器上使用二进制编辑工具(推荐UltraEdit)修改软盘上的IO.SYS文件(修改前记住先将该文件的属性改为正常),具体是在这个文件里面搜索第一个“55AA”字符串,找到以后修改为任何其他数值即可。用这张修改过的系统软盘你就可以顺利地带着被锁的硬盘启动了。不过这时由于该硬盘正常的分区表已经被破坏,你无法用“Fdisk”来删除和修改分区,但是此时可以用前面介绍的关于分区表恢复的方法来处理。

网友:
PCI3000也可以解锁,那看到很多人用MHDD,这个也可以操作?

网友:
效率源吧,解也简单

网友:
下午尝试一下那几款软件,到时候将结果贴出来。

网友:
cyn1437  我是不知道密码,如果知道应该早就解开了,再者网有一款叫HDD ROUCK的软件,但可惜网站没有可以下载的地方,其它的软件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名称是什么样。所以无从查起。搜索硬盘解锁,一大把,可惜没有一个是实用的

网友:
那个软件在百度上有,上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
HDD Rock,Ultrec,Vogon,AFF Laboratory这几款工具在百度里面还真的不是很好查.GOOGLE也查询了,都没有。至于PCI3000和MHDD这两个软件,当然还有效率源,百度里面是有,我自己机子里面也有。

网友:
初步测试效率源无效,用效率源无法检测到硬盘。可以排除这个软件没有用途。

网友:
对了,这些工具是不是解锁密码而清空数据呢?

网友:
去找一个会数据恢复的帮忙

网友:
真是头痛的问题,硬盘数据说重要也不重要,说不重要,其实也就那么点事情。如果实在不行真的全部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目前来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效率源由于是免费版本,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用MHDD 的DISPWD ,然后再用PWD自己设一个PASSWORD,看行不行啊!!!

网友:
用那个命令进去后,照着楼主的操作执行DISPWD显示完成,但执行PWD就有一些问题了。上图看吧。

网友:
百度如何解逻辑锁么  肯定有不少说法

网友:
嗯。都是有的。千篇一律的,没有几个能够讲到点子上面去,什么样这个解呀,那个解呀,归要结底都是MHDD或者PCI3000之类的软件进行。对于不依靠硬件版的软件可以弄,但我写的那个HDD ROCUK这款软件在网站上了半天都不有。有哪个人有这个呢,能够提供下不?

网友(2013-05-14):
我也有块硬盘被锁了,怎么才能解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