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主芯片做BGA成功率老是不高

楼主(2011-07-14):
显卡主芯片做BGA成功率老是不高,有时候花屏,加焊后启动不了,有时取下来重值,老是64个数据线有几个不正常启动不了.想请教一下如何提高成功率.

网友:
你升温曲线   焊膏   加热时间   都会影响

网友:
感觉显卡BGA焊锡的容点比主板高,不好加焊。

网友:
你的BGA焊台不给力呀!

网友:
加温的时间稍长一点,升温慢一点,就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说实话我感到显卡加焊比主板南桥要费劲啊

网友:
谢大家支持,我总是觉得可能是我对不主焊盘上的点,但我放到时线匡中对齐了呀BGA焊机我能回来有二个月了,加焊与重值成功率总是不高。到是别的故障成功率还是可以的,我觉得BGA焊机拆芯片还满快的。

网友:
我也找别人修过几十片显卡了,复发率非常高,所以现在我都是介绍顾客换新的。

网友:
上部的温度不要打太高了。我的最高是225度。成功率还可以

网友:
多加练习。自己捉磨。会好起来的。

网友:
其实 只要你单位曲线设置好了    成功 狠高的

网友:
我现在还是用电炉子,成功率还行,下面用电炉子加热到180度,上面再用风枪吹,(温度210),7300,8500,都做过。做10块得有2块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