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怎么断开电源板到高压板的供电,换高压板的时候要把原来的供电断开,怎么找啊。
电源

网友:
屡 12V输出那路 到供电管 电路中间 经过 保险或者 铁丝之类的 就可能是高压供电 或者 你把高压的大件拿下去 也可以的~!

网友:
供电电压+12V,有FU标识的熔断器,很小的那个,就是电源,大面积接地的是0V

网友:
还有亮度控制和开关背光,这个不好找

网友:
高压板进线通常只有四根(并线不算)
从控制板过来的两根就是ADJ和ON/OFF
接反不亮,不会烧东西。

网友:
高压12V电压是经过保险,跳针过去的

网友:
看电路啊!~一般板上都有标

网友:
12V 的管 有一条下往高压的方向去 有万用表 蜂鸣当 打高压那端 能通就确定是他了, 中间会有 连线 或者保险 , 特别的板 需要隔断铜皮 直到 12 跟高压打不通 就OK了

网友:
找到12V供电到高压部分的保险,然后剪断就OK了

网友:
高压一般就12 G 看看那两条线跑高压。断开 开关和亮度不要搞错

网友:
供电你还不会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