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电源-SG6105

楼主(2011-07-14):
我的大水牛电源PP400EAA,开机时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把电源取下测量。待机时5V待机电源正常,PS-ON正常。把PS-ON短接,除5V待机电源外,其余各路只在开机的一瞬间有输出,风扇转一下。经检查,三个双整流二极管后面均正常,-12V这一路整流二极管后级在线测量也正常。测量的SG6105各引脚电压和正常的相对比发现,有好几个引脚电压均不正常,不知是否是SG6105坏了。

网友:
建议换一个SG6105试试

网友:
多谢,正在购买SG6105,这个芯片在郑州买不到,购买就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你也是郑州的?

网友:
测量的SG6105各引脚电压和正常的相对比发现   你怎么测的啊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多谢。回4楼的,我是从本论坛看到别人在SG6105正常时测得的电压和我测的电压相对比的。同时,再请教一下6楼的,3.3V怎么调,我看我的板子上3.3V是不能调整的。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引起保护,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多谢,现在我估计是SG6105坏了,这个芯片还没到,下周到后直接换掉就会把故障范围进一步缩小。因为在PS-ON对地短路后,第七脚的12V不知是从副电源取的还是主电源输出取的,如果是从副电源取的,那么肯定有问题,因为副电源的12V是有的。

网友:
检查一下几个103,104的小瓷片电容。如果漏电也会造成类似的故障。

网友:
多谢11楼的,芯片已买到,这几天抽时间好好查查。

网友:
查看一下那个芯片的引脚详细资料

网友:
换SG6105后,情况还是照旧,看来应该查SG6105外围电路了,是不是SG6105外围电路所致?

网友:
现在把我实测的SG6105各引脚电压和从网上看到的别人测的SG6105各引脚电压发上来,烦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到底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保护了,但就查不出问题,希望哪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检查SG6105外围的电阻电容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是保护了,但就查不出问题,希望哪位大哥帮帮忙。

说说我对SG6105的理解,不一定能帮上忙。
1、20脚得到4.5~5.5V工作电压
2、短接绿线,1脚电压由高变低
3、18脚电压从0缓慢升至2.5V
4、12和13脚均2.5V
5、8和9脚输出脉冲信号

你测到的18脚电压不正常,检查外接电容及相关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对SG6105的理解,不一定能帮上忙。
1、20脚得到4.5~5.5V工作电压
2、短接绿线,1脚电压由高变低
...

上面回的贴子顺序有误,12脚(稳压环路参考电压输入)2.5V应该在SB5V正常就有,然后有11脚(稳压环路输出)电压。
(也有可能用的不是12和11脚这一组,而是13和14脚一组)
后面才到短接绿线…………
还是先查11、12脚(或13、14脚,看是哪一组由SB5V分压而来)的相关元件

网友:
不是SG6105的问题,把后级滤波电容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