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网店的售后就是这样的?

楼主(2011-07-14):
前段时间在深圳店买了一块液晶的烧录器,    多功能液晶编程+VGA信号放大切换器   。。一直反应不能用,. 问售后也得不出什么结果,只叫我找技术, 技术我找了.要不是QQ在,人不在,.  就这要一直拖了好多天了,可别要说这东西我不会用,我可是看了不下二十次里面的说明和使用方法。 我是怎么知道是不能用的,。我用乐华的专用烧录器能刷写2025 。。而基地的不行。2025这板都不能刷的那这烧录器还能干嘛???? 于是给了个深圳店一个差评。难道这就是基地的售后与服务? 只管卖东西吗? 我们买东西就是相信基地的。 现在就这样对我们这些会员。

网友:
找到他们的电话,打电话联系!

网友:
  首先很理解你这位会员的心情,你这个情况深圳店也和我们反映过的,由于最近技术有事情很忙,可能一直不在线,也没能及时回复你这个问题,再此我们也表示抱歉.但是你也有不对的地方,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何必拿差评来威胁呢?差评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吗?现在也确定不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请三思,然后再来处理.请把你的联系方式,电话留给我们,我们联系好售后来处理,看下最终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何况现在板型号那么多,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都能刷的,也要看是什么板子是否支持然后才可以完成程序的.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只是对这个做了一个个人的建议,如果有讲解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多包涵

网友:
这个编程器 在说明书中已说明,刷写乐华或者品牌机的程序时要按S1按键转换,刷不了一是接口驱动没装好、二是刷写模式没选对。重要的一个是现在有好多小VGA 转接线不良引起不能刷的(这个是市场上的VGA小线接法不一样)。

网友:
小丽姐。找了不下四次了,。老是叫我找技术。问题是技术都不要,要不就是没空,你叫我如何找????差评我也不愿意给的。 乐华的2025是通用性比较强的板子,这板子基地里面的那个烧录器也是可以刷写的,。我什么都不求,我只要求我花钱买的烧录器能用。可以刷写基地网店里面所说的板。我们修东西需要个可以方便自己修东西的工具,现在花钱买来了个不能用的东西。

网友:
  我理解你的意思,所以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东西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使用的问题呀,我们的版主已经回复你的问题了,你可以先采纳一下,看是不是能解决,必定这个编程器也不是你一个人买了,参加液晶培训的都有这个工具的.所以不要这么快写别论为好.

网友:
你好!首先对你反应的售后服务我们会进一步改善。当然也请大家理解下 毕竟深圳店和杭州店有些区别 杭州那边有培训部 维修部 技术人员都在那边。遇到问题我们也需要和那边联系处理。
在问题没弄清楚之前我希望楼主不要这么快断定编程器是有问题的。卖了那么久我就知道一个论坛会员收到货就会使用。而且反映机器比较好使。大部分收到货都不会使用。
在昨天楼主联系我深圳店客服时 客服把杭州公司技术员Q告知楼主 楼主说技术不在线  接着客服要楼主Q 楼主就下线了。此事我们会尽快给你解决。

网友A:
刚才又按照版主所说的。又试了一次。
这个是按S1指示灯不亮

按S1指示亮微亮

还有版本所说的驱动 是不是PORT95NT.EXE
这个已经装过了。
还有VGA线的问题。我这有三条全通VGA线。 还有在驱动板出来的VGA线,这个也是好的。因为我用乐华的烧录器来刷写过。确定是好的。

网友(点评):
你用的软件不对,,,这个不是2025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气死了

网友:
不可以寄回去换的吗??

网友(点评):
已经和 失忆修脑 联系 编程器发回深圳检测

网友:
这是连接不上MCU查一下VGA线

网友:
海润,你弄个2025板用编程器刷下做个教程吧。凡购买机器的都赠送教程。就不会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
我说了啊.VGA线我有三条, 乐华的专用烧录器都可以用那三条线来正常刷写.  所以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呵呵,,就是嘛,我就说不可能不可以换的,,上次在迅维深圳店发USB口。发错给我了,我当天和他们说,,他们就马上给我重新补发过来。之前发错给我的USB口都是送我了,不用发回去。。我还是相信迅维深圳淘宝的信誉的。。

网友:
8楼的图片,. 不是刷乐华的.

这个程序的电路接法和2025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肯定有个开关要切换一下的.

网友:
等机器发到深圳检测后  就知道是机器问题还是操作问题了!
遇事大家友好协商解决方法,差评是决绝不了问题的。

网友:
有时间还真不能下子说清问题在哪儿。

网友:
2025?是RTD2025吗?
好像不是用这个编程软件吧?
我一直用这个软件写TSUM芯片的。写RTD用的是另一个软件:RTDTOOL_VERXX

网友:
VGA线要全通的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按照版主所说的。又试了一次。
这个是按S1指示灯不亮

这个软件能写2025吗?没有试过,应该不行的吧

网友:
应当用这个,,

网友:
使用时的图片。。

网友:
这个也行,,

网友:
不管怎么样,双方都要注意,作为我们维修员来说,选择基地的淘宝,就是选择一个信任,因为作为新手来说,很多不明白的,那么客户服务这块就一定要跟上去,这样双方才能互赢。我选择基地淘宝买东西,就是相信基地的,所以希望作为基地这边的客户技术一定要有耐心支持我们一下。

斗胆说了几句,请勿见怪了。

网友(点评):
感谢你提出来的建议

网友:
谢谢维修中心 你所说的软件25#的那个软件也试过。是不行的。 还有你说的上面那个软件倒没试,  东西已经发回深圳的基地。 如果是我的操作问题那我先道歉。。像 缘定三生 所说的, 就是气不过客服这一块,好像有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  。可能前几天心情也不怎么好, 说话的语气有点、重了,

网友:
“失亿修脑”同志,你的刷机程序百分之百不对,自己操作不当,就不要怨机器啦。“维修公司”朋友发的图片才是乐华的编程软件,楼主需要补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