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X260+ 铁盖问题

楼主(2011-07-14):
据说G200芯片加焊或重做都需要摘掉铁盖? 否则铁盖太重,0.5的锡珠熔化后承受不了下沉重量会连锡,
最关键的是如何去掉铁盖,我拿刀片划了半天,划不动那层黑胶,,拆过盖子有经验的兄弟麻烦说下,方法合适者加分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一下,然后一点点的划开,还是要用点力的,力度自己把握。

网友:
铁盖已成功取下,拿下GPU后 焊盘有损坏 好象之前已经被别人弄过,PCB上有绿油补点的痕迹,并且有些焊点已经不见了,哎,看来修复的成功率很低了,现在只能尝试补上必要的点,,再做BGA看看了

网友:
这个跟G80的芯片一样啊,我试过打开铁盖,没有什么用,后来我还是盖上去后才做的BGA,一样可以做的!!

网友:
G80我也做过,不用拿掉铁盖OK的. G200的加焊了下发现下沉比较厉害,后来询问了月饼老师,他也说要G200要摘掉盖子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