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仁宝的CPU复位是谁给的

楼主(2011-07-14):
这个是图纸论坛有就不重复发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1643-1-1.html  请高手指点!感谢之至!

网友(点评):
首先要有PLCRST# 才会有H_CPURST#

网友:
仁宝的CPU复位是北桥发出的,北桥得到南桥的PLTRST,在其供电时钟PWROK都正常后发出CPURST..

网友A:
CPU复位CPURST#都是北桥发出的

网友:
可是我看那图纸只是北桥到CPU,中间没有电子元件吗?再就是CPU复位应该用万用表能测量出来吧?我用假负载测量无复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复位CPURST#都是北桥发出的

谢谢这么简单的问题我知道........

网友:
chinachenhua      你说的这个PLCRST#我在PDF中没有找到为什么啊?

网友B:
打错了,不好意思,是PLTRST,平台复位,和主板差不多的。北桥得到平台复位,PWROK正常,这些可以用万用表量到,就会发出CPU复位,不过有的板子不上CPU不出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不好意思,是PLTRST,平台复位,和主板差不多的。北桥得到平台复位,PWROK正常,这些可以用万用表量 ...

假负载不可以吗?

网友:
,,有的板就是不上CPU没复位,要不你上CPU后在外面找测点测有没。。这个问题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
供下参考吧,也许我错了呢,以前听一位高手说的。

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北桥给CPU复位

网友:
南桥给北桥复位信息,北桥给复位

网友D:
CPU没复位 南桥坏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没复位 南桥坏的多一些

谢谢  不修了  放弃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给CPU复位

这个我也能找到多但是 他与北桥之间不通过电子元件吗?

网友(点评):
你图上看,有没有原件啊,一般都没有的吧。

网友E:
最好是上CPU量测,有的主板不上CPU量不到复位。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板上假负载都出RST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上CPU量测,有的主板不上CPU量不到复位。

假负载可以吗?  上U了还怎么测复位啊?

网友(点评):
用假负载量CPU复位链接到CUP周围的测试点,然后再上真CPU测试是否有复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假负载可以吗?  上U了还怎么测复位啊?

对照点位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照点位图查。

谢谢  管理员辛苦了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