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放维修工具

楼主(2011-07-14):
维修工具太多,大家都配工具架或柜吗,最好能放在维修桌上,方便啊

网友:
弄个小工具盒。

网友(2011-09-02):
我找了几个食品批发市场上用的那种大框,挺不错的

网友:
我的部分工具

网友(点评):
这个看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太大了 拿出来用的时候不方便啊,上门用还行

网友:
放桌子上,放不下一大把一抓,扔抽屉里,然后要用的时候再一个一个从抽屉里拿出来,桌上多了,一抓又扔抽屉了。。反正就是一个乱字了得

网友:
说实话干维修的基本就是一个乱字,平时整理的太规矩费时间也不方便,除非养成了习惯,在就是我在想能不能把枪上装个支架,工具用完了就插上面 好找也好看

网友:
一般还是抽屉最方便,用完往里面一放,用的时候再拉出来,比如像上面的盒子,用的少了还行,经常的话打开不方便

网友:
干维修的有几个很整齐,都是乱中有序.自己知道工具在哪就行.

网友:
我是搞了个包装呵呵

网友:
我是拿到哪扔到哪

网友:
塑料网格的小盒子。挺好。

网友:
用个工具盒 归归类 下次用好找 又整洁。

网友:
嘿嘿~我一般都是放下就忘了在哪~~明明在自己手下压着也要去翻翻抽屉看没有才注意到手底下~~

网友:
我是用一个纸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