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重启,给点思路。

楼主(2011-07-14):
长城s42q,老反复重启。无空焊。
重启
反复重启

网友:
是不是你把IO 南北桥都已经加焊了,是不行呀?

网友:
是不是你的开关线路有问题哦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的,应该是数据交换时出现问题的吧,和蓝屏有点相似

网友:
你是不是单板,接外显啊?如果是这样有可能哦

网友:
以前修过好几个这样的板,楼主修好后说一下。

网友:
高手给些提示

网友:
楼主的问题就用几个字描述了,我们咋个办你分析呢,?……机器什么配置,可以说详细点吧

网友:
是亮了后重启。还是不亮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