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放大时卡时卡的。

楼主(2011-07-14):
   系统没问题,打过驱动了。猫卡摘过,就是放大声音会卡然后又好了,玩两下又会卡在那里下。

网友:
你说的是声音卡,还是系统卡呢?

网友:
软件没有问题 那就只有换硬件了    声卡芯片

网友:
      系统会卡在那,声音还在放,严重时声音会一直哒哒的响着,蓝屏,有时候不蓝屏,只能强行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