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7-14):
手头接个三星PL210的相机,开机镜头伸出,但伸不到位,然后报镜头错误,然后再开机,镜头继续前伸,然后报错,镜头只能向一个方向伸出,不能缩回,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三星

网友:
镜头可能卡死了,或是对焦部份坏掉了。这要把镜头拆开,实际看一下就知道了。三星镜头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我拆过了,镜头里面很干净,齿轮完好,用直流电源测试伸缩正常,就上机后不行

网友:
看对焦开作正常不,开机不伸到头的变焦后才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