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0 加电电流跳到1.0左右,短路保护

楼主(2011-07-14):
S5000 加电电流跳到1.0左右,短路保护,3V 5V无电压,CPU供电短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短路

网友:
不上CPU再上电开机,看还怎么样?

网友:
是 S0 状态下3V 5V 没出来,还是待机3V 5V 没出来

网友:
3   5V 滤波电容换下

网友:
CPU短路了就加电烧这条线路呀

网友:
一般是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