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磁铁休眠开关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7-14):
突然想知道 磁铁休眠开关的工作原理 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工作的 ...哪位大侠知道 给小弟讲讲  最好有图 让我见识见识那个芯片..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614188.htm     去这里看看吧。。

网友:
磁铁靠近GU2时,1脚跟3脚导通,LID_EC被拉低后机器休眠。

网友:
一般图纸里IO芯片有个脚标的是LID或者LID#。沿着它找。找到一个三个角的芯片。那个就是。看外观像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