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1000hd上硬盘掉电

楼主(2011-07-14):
搞了台华硕e上网本,1000hd,客户拿来时候开不了机,把硬盘拆开就能开机,硬盘检测过是好的,拆开机,装上硬盘有时候能亮机,但过一会掉电重启。这机是迅驰的CPU,FBM南桥。南桥换了两个了,I/O 换过了还是一样,硬盘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3v,5V供电正常,不知是啥问题了。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刷过BIOS 没有啊,CMOS 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都可以进系统了还BIOS BIOS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5V供电 经不起后级的负载哦

网友:
你换个硬盘测试没?

网友:
就是想找个BIOS刷一下,论坛里找不到啊!硬盘换了也一样,5v供电有,但断掉5v供电后,就不会掉电,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点评):
BIOS,直接ASUS的官网下载就是了。

网友:
查一下5v电路吧,好像有问题。

网友:
查到时5v供电的问题,负载过高就掉电,上usb光驱也一样,但不知道是5v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硬盘供电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