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 用一段时间黑屏

楼主(2011-07-14):
DELL 6000 用一段时间黑屏,温度正常,显卡加焊后问题一样
显卡
黑屏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换个系统还黑吗。。。

网友:
换个显卡装上去试试

网友:
黑屏后电源指示灯还亮吗,大小写灯能按吗?显卡什么型号哦,楼主说清楚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