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wf pf闪屏

楼主(2011-07-14):
开机15分钟左右闪屏,1小时后黑屏,求解!!!电源灯是蓝色,正常!

网友:
怎么没人理的

网友:
你这样的情况 灯管问题居多

网友:
有个简单方法 可以较快较准确的找到那只灯管有问题 在板上有两组上下两只灯管AB   分别在上下两组灯管的A管上并联一只2200P/2000V高压电容 然后一次只插入上下灯管中其中一只 简单讲 就是四灯改双灯 很快就能确定是不是灯管引起的估障 是四只中的那一只

网友A:
用灯管直接外接上去可以试得出来吗?

网友(点评):
你应该确认屏内的灯管是否完好 外接别的灯管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灯管直接外接上去可以试得出来吗?

从别的显示器拆下来的,是好的,现在不闪了,可是装的时候顺序弄错了,把屏压坏了,三分之二花屏了,不知道哪里找得到同型号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别的显示器拆下来的,是好的,现在不闪了,可是装的时候顺序弄错了,把屏压坏了,三分之二花屏了,不知 ...

完蛋了,有谁有这种屏的

网友B:
这种屏通病灯管低压端虚焊,维修时最好不要拆屏,容易拆坏。买个二手19液晶拆屏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通病灯管低压端虚焊,维修时最好不要拆屏,容易拆坏。买个二手19液晶拆屏换吧!

不知道哪里有这种屏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不知道哪里有这种屏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三百至四百多吧!不便宜哦

网友:
告诉你个不是很好的办法,你就说小孩不小心摔碎了,赔她一个二手19的的就行了 剩下的东西你还能留着用,当然得分人操作,不过一般人也就认了

网友C:
唉教训啊!前几天我换十七的屏灯管也把屏弄坏了!后来直接跟客户说没得修了买个新的,本来修好可以挣二百八的,谁知出了意外,最后买他个新的只挣了二百,唉!以后一定要小心了,不然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感觉不是灯管的问题~很可能是变压器和MOS管虚汗了

网友:
19屏 新的要500元哦 我前几天换了一块19的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教训啊!前几天我换十七的屏灯管也把屏弄坏了!后来直接跟客户说没得修了买个新的,本来修好可以挣二百八 ...

换灯管能收到280元?

网友:
我以前也弄坏一个,买个装上赔给人家吧,好说话的客户倒是好,遇到让你还原很叼的客户你就惨了。我们做维修的有时是很无奈的

网友:
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反正一口价280元,拿了台22的长城显示器维修好的话350元的维修费都没修好,我自已没敢动的了,拿去电脑城N多人都修不好,结果今天送回去给客户了只收到30元上门费,唉, 这个月真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