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可以正常开关机,但是无法重启

楼主(2011-07-14):
我有一块主板,装上xp系统后开关机都正常,就是重启的时候就会死机。
更换一块同样的主板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看看复位正常不

网友:
yun 是你没把内存装好,不够心细

网友:
“重启的时候就会死机” 是到哪个时后 XP关机重启 还是RESET按钮

网友A:
是XP关机重启,正常重启应该会断电再开,我这就到断电之前就不动了。

网友:
是不是复位线路那里出了问题。万能表测一下。

网友:
南桥烫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XP关机重启,正常重启应该会断电再开,我这就到断电之前就不动了。

检查下CMOS SETUP 高级电源管理

网友:
查内存和复位

网友:
这种现象不像是软件的问题 个人觉得桥的问题占大半

网友:
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