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长一短报警请教高手

楼主(2011-07-14):
今天维修一台Thinkcenter品牌机,故障现象为:开机一长一短报警,先用观察法看外观都比较新,是今年1月份买的,也没有短路现象,测电压都正常,当把CPU去下时不报警,
去掉CPU还有电压很纳闷儿,内存、桥电压都正常,估计是CPU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
没有cpu当然不报警了,报警说明cpu已经工作了。其他部件有问题。可能是内存

网友:
有报警正常是CPU工作了,你可以试着去排除一下内存,显卡

网友:
换了条新内存,显卡是集成的,把客户的CPU放到一块新的主板试了试没点亮没有假负载也没法测

网友:
如果什么都换了,可能是CUP的问题,

网友:
那你换个个CPU到这主板上试试看

网友:
呵呵,不上CPU当然不报警了,看看是不是哪个风扇没接对或者是坏了

网友:
估计楼主的U是AMD的。。。出现怪问题不稀奇。。

网友:
AMD的问题多啊

网友:
问题,出在内存显卡上吧,听你说好像问题在显卡上。

网友:
好像是显卡吧 焊下桥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很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 可以把自己的CPU装在上面试一下看看

网友:
你插诊断卡看看跑码么跑多少啊怎么就直接怀疑上CPU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