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E+ 显示器偶尔闪屏 求解

楼主(2011-07-14):
BENQ   FP71E+   显示器偶尔闪屏   求解
昨天同行拿过来的机子,放在我这里测试,今天换了下桌面,换成没有图像的那种,点击桌面刷新,就会闪屏,过一会,有不闪了 ,求解

网友:
1:BENQ的按键容易坏.2:高压电路问题或电容鼓包.3:灯管坏

网友:
BenQ一般高压部分容易虚焊

网友:
换个主机试下

网友:
按键好像被别人换过了 ,但是按键会导致闪屏吗 ,有点晕。电容倒是没有鼓包现象   灯管好像应该不会出问题 ,只能下换下高压实施

网友:
会不会是C5707坏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多测测没坏处

网友:
电源板容易坏,400V大电容一漏液就问题不断,我有三台到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电源高压部分先补焊再说!

网友A:
按键漏电会引起闪屏

网友:
昨天看到主板上面有黄黄的痕迹,就把旁边的电容换掉了 ,换完到好 ,不通电了 ,原来电容是16V的,我给换成25V的,感觉应该不会有问题,可是就是不通电了 ,后来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给班子短路了下,就没有思路了,测量一个电阻短路,也没有配件,向别人借个坏板子,人家说都是好东西,不借给我 ,呵呵,彻底纠结中,后来拿到他那里,说让他给测测,昨天下午没有结果,现在板子还在那里,我也不过去,就是想看下他能不 能修好 ,哎 。。。。。。。小店开业一个多月,真的很不容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键漏电会引起闪屏

漏电怎么弄啊    吧按键换掉就可以 了吗

网友:
按键问题造成频繁开关机,现象就是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电怎么弄啊    吧按键换掉就可以 了吗

如果真是按键漏电引起的闪屏把按键换了就好了

网友:
an按键我测量电压的时候都可以,3.2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