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

楼主(2011-07-14):
东芝得机器A10键盘有的键不能用,排阻都正常,键盘肯定也是好的,大家帮帮忙会是哪的坏了?

网友:
那位师傅帮帮忙呗

网友:
是不是IO有问题

网友:
机器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如果EC没问题 可以考虑加焊下南桥

网友:
  也可以先更新下键盘驱动 试下 不行在考虑后者

网友:
这和南桥有关系吗大哥

网友:
系统都重做过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吧??和南桥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
诶我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