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最少需要哪几根线

楼主(2011-07-14):
RT,网线接哪几根就好用了?

网友:
1.2.3.6  也就是橙白、橙、绿白、绿

网友:
我们电脑正常是接四根就可以了。第1. 2   3      6 就可以了

网友:
前面两位都已经讲解了。我再讲解就没有意思或。

网友:
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1236四根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只用4条线就得啊?

网友(点评):
1 输出数据 (+)   2 输出数据 (-)   3 输入数据 (+)   4 保留为电话使用   5 保留为电话使用   6 输入数据 (-)   7 保留为电话使用   8 保留为电话使用

网友:
1236就可以了,

网友:
1326就行了,短线直接,一对对的做就行,随便4根都行

网友:
百M的只要四根 千M的就要8根
四根的就是1326

网友:
线有对就可以做,随便4根都行,重点是用哪几个口有用

网友:
有两根线是电压线,正极和负极,还有就是信号线,一个是时钟一个是数据。和USB接口的接线一样,但它们用的标准协议不一样。

网友:
呵呵呵。。。。维修论坛就是不一定。回答的比那些什么问问~~~强太多了

网友:
1.2.3.6  也就是橙白、橙、绿白、绿

4根线就够了

网友:
1326共四根线呀

网友(2012-04-23):
1326 两个输入 两个输出

网友:
1236  四根 就可以了

网友:
1236   四根接了就可以了

网友:
接1236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2012-05-25):
1236 就可以咯

网友:
4根,现在的路由器什么的网口只有4根线。自己有一个老的TP-Link的4口交换机网口还是8根线的。前几天上门还发现网线有人真的只压了4根一样用

网友:
这些基础知识老师们讲得好。让我们学习了增长了知识。

网友A:
1、2、3、6

网友:
网络一直是修硬件人员的难题。不错

网友(2013-07-24):
还有种接法 主要的市那些

网友:
1236,其中12用于发送数据,36用于接收数据。

网友:
照你的问题回答是1.2.3.6担是在你打水晶头的时候就这么的特意去接这四根??或者你会在中间断掉四根??如果是不懂求个明白倒好;接线还是按8根的来接吧。。如果记不住哪四根也可以看看一般路由器上的插口也只有四条接触弹片,按上面来接就行了。

网友:
4根100m,8根1000m

网友B:
学习了,刚刚才知道只需要1236

网友C:
当然是橙的和绿的4根,千兆的要完8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