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1-07-14):
七喜KW300 945集显的主板,,,开机到0.15A左右掉电,,测主板上面电感,3.3V,5V有,内存供电1,8V有,装CPU,到1.5A左右掉电,,CPU也有电压,唯独MAX8743的二个电感,,无电压,开机只有0.3V左右,,。。3.3V,5V后极无短路的。。。。。换过MAX8743,测主供电,VCC,VDD ,BST ON1 0N2开机瞬间有3.3V高电平,RER基准电压,开机瞬间也有2.OV。。。。把周围元器件的电容全换了,测场管也没有问题。。。。。。把MAX8743取了,高端管取了,开机不掉电,,在0.5A和1A左右反复重启。。。。实在想不出哪里坏了。。。。。望高高手指点。。。。不要给我说IO,,南桥坏,,,IO,南桥是没问题的。都测过了。。

网友:
看看控制电压有没有

网友:
8734的控制电压有吗

网友:
可以确定是MAX8743相关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