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康宝光驱里的一个8脚贴片IC烧了,谁帮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7-14):
笔记本康宝光驱里的一个8脚贴片小IC烧了,上面的字模糊不清只看到开头是993 最后面还有个F  ,谁帮看看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看一下IC有没有四个脚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有可以向场管上判断,如果不是就不好修了,建议换一个DVD刻录机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光驱还要修??

网友:
谢谢~~~IC没有四个脚是连在一起的,看来不好修咯!其实本本除了装系统光驱基本没用过,刻碟都是用台式机的DVD刻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