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轻微短路附图纸

楼主(2011-07-14):
今修到R620轻微短路故障一板,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维修思路看是否正确:

今天收到客户拿来一块光版,方正R620 ,待机0。28 ,有轻微短路现象,经目测产生18V芯片APW710820PIN被烧断开,经测量未发现有明显短路现象。
没办法,烧机测试,发现78L05发烫,测量电压,5V输出端被拉低到15V左右,于是将电阻R818拆下,78L05正常,排除78L05本身坏的可能性
由于APW7108有明显问题,所以先查APW7108此路,发现VL电压送到23PIN作为自举供电,所以拆下之间相连的0欧电阻R14,发现故障依旧,以为并不是此路供电导致的电压不正常,查其他电路前突然想到会不会是之间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了,拆下C10后惊奇发现78L055V输出正常,待机电流也正常了
插上CPU和内存后,开机外接显示OK,小小滤波电容的问题,
图是用手机拍的,不是太清晰
总结:最进修了好几例短路板子,发现都是滤波电容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引发的短路还是不少,主要是这个板子可以目测到故障点,所以好查点,有些轻微短路的板子目测不到故障点,没有目标的话,那就不好查出来了。

附上图纸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U50SI1 Re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