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怎样做系统

楼主(2011-07-14):
  跟平时做系统步骤一样吗????????????

网友:
      建议用慢装的系统 苹果的很难装、、、对了我好久没上论坛了 谁可以告诉我 现在论坛不用签到了吗?嘿嘿、、、

网友A:
你想签到可以签到的,在右上角的快捷导航里面。

网友:
如果不要保留MAC OS。那直接全盘格掉分区安装就可以了。
尽量不要装XP,因为有很多型号XP都缺驱动,就是有可替代驱动也很麻烦。
苹果的光驱启动快捷键是C。
其他的参考http://support.apple.com/kb/HT13 ... CN&locale=zh_CN

网友: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3 ... CN&locale=zh_CN
这是苹果的快捷键。 光驱启动按C。

在不保留MAC的情况下全盘格式化分区即可。 建议安装WIN7.XP驱动经常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签到可以签到的,在右上角的快捷导航里面。

就在我发完信息后我猛然就看到了嘎嘎、、、、、

网友:
mac的系统没做过,不熟悉,因为很少遇到。mac就一艺术品。

网友:
要用软件的

网友:
苹果电脑改系统。。最起码也得
收个三百块。。我收过几个这个价格了。。这些人都是高质量的客户那。。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