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w1907显示器上半部有3/1的白屏,下面正常

楼主(2011-07-14):
惠普w1907显示器上半部有3/1的白屏,下面正常,请师父指点

网友A:
屏已经挂了 屏侧面三个驱动模板坏了其中一个 就是正好三分之一

网友:
这种屏我已经遇到不少了,肯定是屏的问题,关键不是专业的机器搞不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在那能修啊

网友:
拆出来看下..看下Y这边是不是COG的..修屏的地方就可以修啊..我也是修屏的..COG的话 现在还修不了 还没买修COG的设备

网友:
这种屏一般是群创的,谁都没法修。

网友:
屏坏了,我发广州也没修好,白花了运费,
高压板留着吧,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已经挂了 屏侧面三个驱动模板坏了其中一个 就是正好三分之一

呵呵,高手呀,我接了个屏就是这样,查了一个星期才找到是你说的这个毛病,上面的元件被我换了个遍

网友:
我也碰到过好多这 种屏,直接和客户说屏坏搞不了........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常见,需要专用的设备进行维修。楼主可以收购囤积,30片以上,成批维修可以降低维修成本!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