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接了一台SL400用电池开机屏暗,用电源正常 。大家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1-07-14):
我今天接了一台SL400用电池开机屏暗,用电源正常 。大家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电池不良引起的

网友:
用电池开机的时候会不会带有电流声,这种机器如果带有电流声时一般是TPS51120虚焊或者电感虚焊,更有可能是电池本身不良,楼主有没有试过其他电池

网友:
这个,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电池老化引起的……换个新电池,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用电池没有电流声,就是暗屏

网友:
sl400好像有通病的,就是主板屏供电有问题,一个保险,一个电容,。不知道你的这机器是不是这个毛病!

网友:
应该是电池有问题,找个新的试一下。

网友:
lz,有结果没有?

网友:
屏暗,,还是没背光啊,是不是光没有插电源亮。。

网友:
单独用电池屏会暗,那电池和电源都插上就正常吗?电池不会没电了吧,充满了试试

网友:
先换换电池看看吧

网友:
换电池吧   先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

网友:
联想的机器,装个电源管理和屏幕亮度调节的哪个热键都装一下试一下.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

网友:
你测一下供电和开启电压正常的话就是灯管的问题 我只见过一例

网友:
6楼说的是啊!!!!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良,用鲁大师看看你电池的容量损耗了多少了,如果损耗大说明需要换了

网友:
灯管应该米问题吧
估计还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