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420T 板号U41SA 不过内存 修得我没思路了!

楼主(2011-07-14):
神州F420T  板号U41SA  北桥SIS672DX 南桥SIS968 显卡216-0707009
这板子是个二修板,拿来的时候北桥压过,最先故障是机器进液不能开机。
目测没有掉件,量了下大电感没有短路,上电后电流跑到0.97~0.98不动,应该是内存不过了,检查了客户的内存在好机器上点不亮,以为换个好内存就OK,,但是还是不过内存,示波器检查内存的SPD总线上是有波形滴,,
把排阻全部打了一遍 都正常。数据线、地址线一个一个量,阻值也正常。
电压都上完了,还有什么问题呢。上家都把北桥压过了,想了下……还是再查查。 量下LPC_AD0总线的波形,
跳了一段就没了,我再把这机器的喇叭插上,不上内存和上内存的情况  都不报警哦。于是找了个U41SA 1.08BIOS版本刷,但是在刷好后效验数据时出错,试了2次都一样,不会是8个脚的BIOS坏了吧,料板上找个1MBIOS刷上,效验通过了。装上,,哎,……电流一样,故障一样,波型也一样。。。。。。只有飞线接诊断卡了,
花了些时间好不容易接好线,居然不跑马……当初还以为接错了,再仔细对比了图纸没接错呀,,LPC总线波形都出来了,还不跑马,是我诊断卡坏了吗,这机率很小吧。
客户的CPU在其它机器上试过能点亮的,,这机器我还真的不晓得咋个修了,,兄弟些!有点思路没,谢谢了……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机器.电流只到0.8几还没有到你这个电流.不跑码.南桥复位都发出来了.打算换个北桥试试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个北桥试试,神州的机器不好修,我上次也搞一个,不过内存,也是所有条件,都有,最后干了南桥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复率很低弄不好就容易短路

网友:
神州不太愿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