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无3V5V维修

楼主(2011-07-14):
3V5V芯片为MAX8734。 机器进水清洗后待机在0.016-0.019之间乱跳。发现20脚V+电压掉到2V(一个5.1R的保险电阻坏了) 换掉后插电源,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电流表跳到0.04
    测3V5V无输出, 测8734芯片 V+正常,3脚4脚的ON3和ON5得到正常电压,其它电压也正常。 怀疑后面有短路。断开3V5V电感。为它们单独加3V 5V发现都正常。断定为8734或周围电路出问题,换8734后还是同样问题。测周围都没有损坏的元器件。。。。。。。

主要:     后来想了个办法 ,断开3V5V直接外加 3V5V ,再插外接电源。测3V5V输出管(4816)输出0.2V左右的电压,测 8734的26脚DH3(4816的控制脚)为0.2V 16脚DH5为18V。怀疑升压电路出问题。 查找下发现为5V工作的升压电容掉了 。换上电容问题结束。机器工作正常。
PS: 说起来就几句,这机器修了4到5个小时, 测到电压都正常的时候我都晕了,修机器真是痛苦啊,现在维修便宜,房租贵死,什么都在涨,就是口袋钱在跌,  维修是越来越便宜了、不知道以后还怎么混。

网友(2016-06-08):
机器也比较老了。。

网友:
楼主如果图文并茂又是一篇精华

网友:
三星的没丝印 看到就头痛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网友:
直接换版,修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