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备份驱动的详细方法

楼主(2011-07-14):
求 备份驱动的详细方法  详细点的最好
先备份驱动 知道软件可以 但是备份好了 之后怎么办怎么找到驱动文件  是不是要复制到移动硬盘上   (重新分区)

我知道软件可以备份  我要的是步骤 谢谢!!

网友:
用优化大师多可以。或者兔子,驱动精灵这些多可以。。。不会百度下吧

网友:
用驱动精灵或驱动管理   从网上下一个就行了  不会找的的加我QQ345262837 说明要备份驱动,我给你发一个。

网友:
驱动精灵用着不错,你可以试试。

网友:
先备份驱动 知道软件可以 但是备份好了 之后怎么办怎么找到驱动文件  是不是要复制到移动硬盘上   (重新分区)

网友:
直接在网上下载驱动精灵就可以了,用不着备份的

网友:
驱动精灵不是万能的 也有驱不上的 还有那些个 驱动之家也不是万能的 这些软件只是 大部分都能驱 备份的话你可以装系统前找到他的 驱动先备份下来再装 我这是 笨办法但是还是实用的 楼下有好的 上来说

网友:
哦原来这样啊,小弟还是阅历太浅,谢楼主提醒

网友A:
下个 一键Ghost 软件,既可以备份驱动也可以备份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 一键Ghost 软件,既可以备份驱动也可以备份系统

备份系统有什么用  人家要重装系统 又不是你自己的电脑  你以为现在在讨论家用电脑啊

网友B:
驱动精灵就能备份 备份之后把备份文件 拷到U盘里  就OK了  分区做系统之后从插电脑上安装驱动精灵选择备份的驱动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精灵就能备份 备份之后把备份文件 拷到U盘里  就OK了  分区做系统之后从插电脑上安装驱动精灵选择备份的 ...

谢谢 哥们 我试试去 不明白的 还找你啊

网友:
驱动精灵的备份可以选择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