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三星R18什么都正常,就是放视频卡

楼主(2011-07-14):
谁修过三星R18什么都正常,刚开始放视频正常,过一段时间视频就卡,我测试温度也都正常。播放器也重新安装过。请问哪位仁兄遇到过这问题,请说说,谢谢。

网友:
网速、播放器、内存都换了试一下撒

网友:
不连网放视频也卡吗。。。换个硬盘瞅瞅。。。

网友:
R18里面的构造CPU散热片很容易堵死,风散热不出来,刚开始正常,很明显是散热处理的不好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东芝的具体型号忘记了,看电影就卡,不联网也卡,后来换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东芝的具体型号忘记了,看电影就卡,不联网也卡,后来换显卡好了

这是集成主板

网友:
楼主先测量一下,各电压正常吗?在测量一下关键信号,如都正常做一下集成的桥,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