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困惑 I3机器

楼主(2011-07-14):
今天接到一台NEC I3处理器的笔记本 是仁宝代工的 LA-5792P
  故障现象  可以加电 但是不显示 是集成显卡 然后用检测卡测试不跑码
   维修步骤 1 打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
                  2 打USB阻值 一组为560 另一组为690    直接跟桥通的
                 3  上电测试 各个电感的电压已经出来
              4 因为没有电路图 没法测其他的
          5 既然USB阻值不正常 先加焊桥试试  单桥 加焊完后 很测试USB阻值后还是跟以前的一样 有点郁闷
      6 只能在上电测试一下  竟然开机跑马了   USB口 也好用

  我的疑问是     大家说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PCH平台的USB对地阻抗不一样???

网友:
奇怪了,,值相差的是有点大诶,怎么USB还能正常用呢,这机难道桥虚了。。。??????

网友:
估计是客户摔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想问USB阻值相差那么多为什么还没事啊?我对这个也纳闷

网友:
可能是单桥虚焊了。加下当然就好了,那的USB口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的工艺越来越新啦,这机器应该是正常的组织

网友:
会不会是一个usb3.0  一个2.0啊

网友:
单桥的散热不好,楼主的表是不是有误差。

网友(点评):
这不算单机,是个独立的南桥

网友:
同楼上感觉一样。误差。

网友:
I3才多长时间桥就虚焊了?

网友:
哎!我前次也遇到一台机器明明测得USB 的中间数据线脚都对地了,结果最后开机显示使用正常……

网友(点评):
绝对相信楼主的表或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有误差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 USB阻值不一样的 能用

网友:
万用表有误差  也不可能那么大呀

网友:
单桥还用看 ?。只要不是没待机。无公共端的一半都为单桥问题 。。嘻嘻

网友:
想不通有问题反而会OK。奇怪 奇怪

网友:
楼主以后不要用二极管档测USB数据,正常的有时候也会有差别,用200K电阻档测,好用,阻值基本没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