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清除笔记本BIOS密码

楼主(2011-07-14):
旭日C430M,BIOS密码忘记了。怎么清除。请高手帮助

网友:
电子放电啊..

网友:
用系统安装盘进入纯DOS界面下,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内容:(下面的X代表光驱盘符)
X: \ >debug
-o 70 2e
-o 71 00
-0 70 2f
-0 71 00
-q
按回车键。经过以上命令,重启后再进入BIOS就会发现设置已经被初始化了。

网友:
这个不会啊  不过笔记本  电池放电 挺麻烦 要拆机哦

网友:
我的话就只有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