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电脑因南桥过热导致重启

楼主(2011-07-14):
夏天温度比较高,而现在很多的饿主板南桥发热很厉害,非常的烫手,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很危险,长期高温,必要出问题。
很多就会出现过热自动保护引起开机后就重新启动,至于死机跟蓝屏也有可能,只要给南桥加个风扇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点评):
加 风扇 桥挂的更快

网友:
南桥的散热片比较小,换个稍大一点的就行,可以不用风扇

网友:
打开机箱盖好点

网友:
没有管过,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处理办法也是加风扇    不过还加了片铜片!    自己的机子加铜片 奢侈一下!

网友:
台式机加铜片是有点奢侈啊!

网友:
南桥加个风扇 不错

网友:
那笔记本呢?

网友:
空调开到最低。。在拿风扇对着它吹

网友:
见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