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显存检测全套工具

楼主(2011-07-14):
显卡检测工具MATS使用说明
MATS使用说明
MATS在纯DOS下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在WINDOWS下用的;

把MATS.EXE放在一个目录下,如: D:\根目录下,进入DOS模式之后,“输入D:”再输DIR/W查看根目录文件,输入MATS 按回车。

这时,如果你的显卡是N卡,型号在MX4XX~6XXX之间,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测试画面。

测试完毕之后会跳出结果

格式如:
FBA0~31
FBB0~31
FBC0~31
FBD0~31
或FBA0~31
FBA32~63
FBC0~31
FBC32~63
或FBD0~31
FBD32~63
FBD64~95
FBD96~127
.........................

然后进入D:\,应该会生成个report.txt文件,测试结果就存在这里边, 输入 TYPE REPORT.TXT 回车,就会显示测试结果 ;

或直接进入WINDOWS 找到D:\VGA\REPORT.TXT 记事本文件打开查看结果.

网友:
这个软件测试很多N卡都不准的

网友:
这个软件应该只能测试5200前期的显卡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啊 .用RST啊

网友:
RST是测试内存的吧。显存能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