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上网本LED闪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4):
接到一台现代上网本,型号:F7,凌动270芯片组,开机显示屏一亮一暗闪着,调节亮度闪的频率也在变化,看现象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先拆屏出来看吧,拆出来一看是LED屏来的,我还是第一次修LED屏。
这个高压电路是把5V的电压升到26V给LED灯管供电,先量led_vcc的电压只有4.86V有点偏低但是电压稳定,led_en和adj两个信号都是3.3V而且很稳定,量输出电压26V有点晃不稳定,接LED灯管的三条控制线从零点几伏到一点几伏不断晃动,在26V的滤波电容再并上一个电容试试看还是电压不稳定,会不会是LED灯管某一组有问题呢,用表又量不出来,还是先找个升压驱动IC换换看吧,在一堆废屏上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时我静下来想一想,会不会是led_vcc的电压偏低引起的呢,那就实验一下吧,把表打到20A档,一支表笔接到USB接口5V供电脚,另一支表笔接到led_vcc上,咦,不闪了,看来是在主板供电有问题,查主板吧,因为没有电路图,就找看led_vcc从哪里来的,量来量去都没找到,只量到在CPU旁边接到一个标号为FB2的一个脚,但是这个位置并没有焊什么元件,看符号应该是一个保险,待机时两个脚都没电压,开机后两边都有5V电压,焊一个保险上去试试看吧,在料板上找了个保险装上去,正常了不闪了,亮度也调节自如。

本来想上图,手机照的不清晰就不上了。第一次发维修帖,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手头上我也有两个不大对头的LED。一个是用电池屏暗用适配器正常但是有点闪,一个是上网本的,怎么都是屏暗。还不知道该怎么搞呢 手头上也没有差不多 的屏实验

网友:
请问这个和保险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上保险?

网友:
保险变质了,ACER有一款机器,在主板屏线接口胖有个保险易坏,也是导致屏散和白屏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过LED的还真不太好修

网友:
提供了这方面军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一支表笔接到USB接口5V供电脚,另一支表笔接到led_vcc上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看来LED比LCD的维修难度变大了啊

网友:
"把表打到20A档,一支表笔接到USB接口5V供电脚,另一支表笔接到led_vcc上"

哈哈,我就觉得你这个动作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但这个保险上的有点胆大,换成我肯定是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