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X11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14):
昨天接了台LG X110上网本,客户送修时是不开机,待机电流0.09A明显偏大!拆机摸待机芯片发烫,没有3V 5V输出,首先找了个待机芯片换上,插上电源还是一样发烫!晕!不是这个问题!接下来换个IO,居然OK了,待机0.01A,触发正常!
本以为就这样好了,装机测试竟然进不了系统,跑完自检后就一个光标一直跳,后接光驱,U盘都不引导!进BIOS看硬盘可以认到,恢复出厂再试还是一样!不行拆机换南桥,完了还是一样!这下头大了!
最后只能怀疑BIOS资料出了问题,可是手头又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资料,上论坛找也没有!最后都想放弃了!
偶尔想起开机按F11进入启动项时,SD读卡器在第一个,抱着试一试就把读卡器芯片拆了!再接硬盘通电一试,OK了!

网友:
有同样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