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奇怪问题

楼主(2011-07-14):
    T40,单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单独用电源不上电,一定要插上电池才可以开机,而且开机后拿掉电池也不掉电,进系统后也一切正常,充电也OK。单独用外接电源时,待机5V ,3V,1.8V,1.5V,1.2V都正常,就是不能上电。TB PMH H8 3806都换过无效,基本上只剩下桥没搞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此板放了一天,今天又拿出来研究,仔细想了下该测量的都已经是OK的了,因为考虑到故障跟上电有关,所以就怀疑南桥了。中午吃完饭上BGA把南桥烤了一遍,结果后来测试故障消失,用电源可以正常加电了,烤鸡半天一切正常,终于找到了原因,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建议。
    麻烦版主关闭此贴吧,谢谢。

网友:
那就从开机键上一路查下去啊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隔离电路。

网友:
一般先查PMH上的-EXTPWR信号在AC接入时是否为高

网友(点评):
AC接入后,此信号为低电平,正常

网友:
用电源测试时,PM的32脚,H8的20,,19脚在按下开关时都有正常的电压跳变,但是南桥在收到19脚的开机请求信号后没有发出高电平的3.3V的信号到H8的115脚,所以不上电。而用电池的时候H8的115脚会在按下开关后收到南桥的3.3V的高电平信号S1。
同样的开机电路,为什么用电源的时候到这一点这个S1信号就不能正常发出了?

网友:
单独插上电源待机正常吗??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下,反复拔插电源偶尔可以加电,但是几率很低,加电后也能正常亮机。

网友:
现在试过了,把电源调成12~14V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到15V就开不了了,难道是有元件承受不了16V?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A:
你查一下Q36Q34控制芯片控制端G极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换一下三五伏的电容   上次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Q36Q34控制芯片控制端G极信号是否正常

用电源外接待机情况下 Q34G级2.9V   Q36G级23V

网友(点评):
属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三五伏的电容   上次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我试下看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外接待机情况下 Q34G级2.9V   Q36G级23V

我之前修过一台机器ACER的,也是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可以开机,换了主供电芯片就好了,你尝试换MAX1631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修过一台机器ACER的,也是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可以开机,换了主供电芯片就好了,你尝试换MA ...

这种情况一般是主供电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D:
3M  5M电容。应该可以OK的  这也算通病了

网友:
先谢谢楼上2位,有结果会发上来的。

网友E:
用电池能触发,用适配器不触,是不是用适配器时开机针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池能触发,用适配器不触,是不是用适配器时开机针没电压。

电压3.3正常,按开关也有正常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M  5M电容。应该可以OK的  这也算通病了

2个电容换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