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1WX3 闪屏

楼主(2011-07-14):
请大虾们帮帮忙,HP 540的屏LG LP141WX3 闪屏 上下抖动,我快疯了,前个月刚买的。知道的,说下怎么办才好,谢谢啦。

网友:
换新机啊,这批产品的屏都出这毛病,刚买不久就出现你该感到幸运,因为商家没理由不给你换新的

网友(点评):
不能换,七天有问题可以退钱,一个月内有问题换新,几个月后只能返换屏。

网友A:
LG LP141WX3 后面的参数是 TLN1 还是 TLN4 直接看屏电路板上的生产日期。如果是08年的日期,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我忘了,没说清楚,我买的是二手的机子。应该是被人骗了。

网友(点评):
楼主的遭遇我表示同情,你还是卖了吧,要不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 LP141WX3 后面的参数是 TLN1 还是 TLN4 直接看屏电路板上的生产日期。如果是08年的日期,恭喜你中奖了! ...

是TLN1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屏挂了  LG的这个型号X3屏就这毛病

网友:
怎么没人解决
啊  啊 啊啊啊

网友:
求解决   QQ  726684810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没法修复

网友:
小问题,直接拿售后解决呗,不过保啥都好解决

网友:
lp141wx3 的屏抖动就报废了  神仙也修不了

网友(2011-08-18):
我今天也遇到了。。网上的要250一块,,保7天,不知道能用多久。。我至要给客户保一个月真是纠结该不该换这种。

网友:
这款屏的通病,没法修的,我也遇到很多这款屏,都没修好,放在一边落灰

网友:
还是二手机,一个屏闪是通病了

网友:
屏幕 有问题啦

网友:
有保修就拿取保,没保修就买个新的换上,不过现在141LCD价格贵了,要500多了

网友:
谁让你当时不看好呢,买机子可以用软件测试一下,如果看到是这种屏不要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 别在换LG的了 这个通病,没法修

网友:
只有换屏啦